[求助] 轨到轨运放

楼主(2021-06-17):
请问下大家轨到轨运放的尾电流源源是怎么确定呢?
我现在vdd2.5 vcm 1.25

如果用GBW算 出的gm 是pmos 和 nmos的和还是他们的平均值呢

网友A:
你的GBW是随着共模变化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GBW是随着共模变化的

但是我的共模输入固定了的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的共模输入固定了的呀

如果你的运放应用在固定的共模下,那就没必要做r to r。如果你做了r to r那就证明,从正电源到负电源的整个共模范围都是需要考虑的。
对于你这种结构的r to r,共模的变化还会影响稳定性,噪声,SR,CMR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运放应用在固定的共模下,那就没必要做r to r。如果你做了r to r那就证明,从正电源到负电源的整 ...

那不能用gbw来计算的话 那我从一开始该如何确定尾电流源的数值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不能用gbw来计算的话 那我从一开始该如何确定尾电流源的数值呢

没说不可以用gbw来定,只是告诉你,你的结构等效gm是随共模变化的。先有需求再有产品,不是为了定电流就非要搞个gbw出来,而且跟gm有关的也不只有gbw,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做的东西要用在哪,大体的指标得有。

网友:
楼主应该知道放大器的增益和带宽需要多少吧?以二级放大器为例,gm/Cc=gbw。如果知道Cc,那么gm就知道了。同时楼主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输入管的过驱动电压vdsat,于是gm=I/vdsat,也就求出了尾电流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