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 如何把一个包含9T cell 的netlist 转换成12T cell

楼主(2021-06-17):
如题: DC 如何在把一个包含9T cell 的netlist 转换成12T cell

网友A:
1.如果使用的是同一个Vendor的同一工艺,那么文本替换(分析9T/12T  Cell Name Rule,直接替换就好)
2.如果使用的不是同一个Vendor的同一工艺,可以使用DC的Flow。将12T STD Cell 设置成Target Library, 将9T STD Cell设置成link library.尝试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如果使用的是同一个Vendor的同一工艺,那么文本替换(分析9T/12T  Cell Name Rule,直接替换就好)
2.如 ...

多谢回复DC user guide 有讲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