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放大器和滤波器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21-06-17):
小弟在连接放大器和低通滤波器的时候输出波形失真了,输入信号5uv 50Hz的正弦信号。滤波器带宽在100Hz,增益7db。用理想100Hz带宽的理想滤波器时就不会失真,赶紧问题出在阻抗匹配方面,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在500K左右,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在兆欧级别。但我增大了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波形变化很小还是失真.请各位大佬解惑

楼主:
图3是3阶有源低通滤波器

网友A:
先看dc工作点对不对吧,两级直接直流耦合的时候,共模电平需要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dc工作点对不对吧,两级直接直流耦合的时候,共模电平需要一致

共模电平一致,我把滤波器拿出来单独测过,输入端给了第一级输出端的直流电压,管子都能正常工作,但接在一起就会失真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共模电平一致,我把滤波器拿出来单独测过,输入端给了第一级输出端的直流电压,管子都能正常工作,但接在 ...

你的滤波器按源阻抗多少设计的?估计是源阻抗为0,那么你前面的放大器输出阻抗太大了肯定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