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导致 MV violation CTS-585 可能的原因?

楼主(2021-06-17):
模块里有两个电源域,upf里面已经设置了相应net的isolation,但是flow跑出来还是会显示mv vilotage CTS-585 。
新人表示茫然。

求大佬们按经验指点一二,还有可能是哪些地方出问题导致的?

不胜感激!

楼主(2021-08-23):
后面解决了,前端设计人员更新upf文件之后,就没有报告相应的问题了。

网友(2023-06-07):
你好 请问您还记得是怎么解决的么?修改了upf的哪些??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我看man命令的它的描述就使用 check_mv_design -verbose检查了一下,没有报出error  但是跑clock_opt时还是会出现该问题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