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共模反馈放大器相关问题

楼主(2021-06-18):
请教各位大佬们,都什么情况用到cmfb放大器,是不是抑制共模干扰,sansen书里说经常接成单位增益形式,那还怎么抑制共模?请不吝赐教,谢谢

网友A:
建议楼主看一下拉扎维写的书,里面有详细说明。其实就是放大器的同一个之路中,由于沟道调制等原因,Pmos形成的电流源和Nmos形成的电流源的电流不同,但同一个支路中的电流不可能不同,因此Pmos和Nmos的漏源电压会补偿电流的不一致性。但mos管的电流又是vds的若函数,因此vds要有很大的变化才能让支路电流一致,这就导致nmos或者pmos进入线性区。于是输出共模偏离我们需要的值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加上了共模反馈电路。
楼主自己设计一个全差分放大器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谢谢您回复,但您说的是加入共模反馈支路的原因,是为了确定输出共模电压,我想问的是,全差分结构的共模反馈放大器的应用场景,模集精粹里面说经常接成单位增益形式,这又是为何呢,求教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看一下拉扎维写的书,里面有详细说明。其实就是放大器的同一个之路中,由于沟道调制等原因,Pmos形 ...

请问在拉扎维书上的第几页????????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回复,但您说的是加入共模反馈支路的原因,是为了确定输出共模电压,我想问的是,全差分结构的共模反 ...

方便说一下sansen那本书的哪一页吗?我看过这本书,但没这印象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说一下sansen那本书的哪一页吗?我看过这本书,但没这印象啊

166页0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