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如何获取TOP里调用的instance的shape在当前层的坐标?

楼主(2021-06-18):
如下图所示,在TOP的cell里调用了某个stdcell,最外围的浅蓝色是stdcell的边界,紫色是stdcell是拼接点。

怎么用skill获取TOP里这个stdcell 紫色框的坐标?

我尝试过:先获取instance的bBox,再做相应减法运算,可以得到。

请问各位:还有更好的方法吗?

网友A:
abe浮到顶层,直接得到bbox

网友B:
加载下面脚本,选中cell,摁F12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F12" "get_bbox()")
procedure(get_bbox()
list_shapes = car(geGetSelSet()~>master~>shapes)
inst_xy = car(geGetSelSet()~>xy)
foreach(sby_shape list_shapes
        sby_lpp=car(sby_shape~>lpp)
        if(sby_lpp=="prBoundary" then
                sby_bbox=sby_shape~>bBox
                sby_cdr=car(cdr(sby_bbox))
                sby_x=car(inst_xy)+car(sby_cdr)
                sby_y=car(cdr(inst_xy))+car(cdr(sby_cdr))
                sby_end_cdr=list(sby_x sby_y)
                sby_end_bbox=list(inst_xy sby_end_cdr)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rBoundary :\n%L" sby_end_bbox)
        )
)
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加载下面脚本,选中cell,摁F12
hiSetBindKey("Layout" "F12" "get_bbox()")
procedure(get_bbox()

list_shapes = car(geGetSelSet())~>master~>shapes
inst_xy = car(geGetSelSet())~>xy
括号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ist_shapes = car(geGetSelSet())~>master~>shapes
inst_xy = car(geGetSelSet())~>xy
括号是不是应该在 ...

我的验证过了可以的。出了什么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be浮到顶层,直接得到bbox

函数名是哪个?

网友(2021-08-08):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98112-2-7.html---消失的7楼---聊天专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