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ESD对于电路性能的影响

楼主(2021-06-18):
rt。近期做了一个接收机,核心指标已经达标。但DC端口加了ESD保护电路(RFin&out未加)后,电路性能出了稳定性问题(前后仿都存在问题),如图。实在搞不懂其中缘由,又或许是仿真器的问题?性能对比图及ESD电路图已贴图。希望有大佬可以纠正错误!!万分感谢!

楼主:
图片顺序为逆序

网友A:
啥电路,第一幅图纵坐标是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电路,第一幅图纵坐标是啥

S参数

网友B:
不知道你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s参数。
如果是小信号,请检查:
(1)两次仿真的直流点是否一致
(2)是否是ESD的寄生电容带来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s参数。
如果是小信号,请检查:
(1)两次仿真的直流点是否一致

直流点没问题。至于寄生电容,我只是给偏置和Power做了ESD,并没有给输入输出做ES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