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uard ring去掉金属层

楼主(2021-06-18):
最近在画版图,想在MOS管外面包一层衬底,但是想在某一条边去掉金属层方便连线,请问各位大佬这个要怎么实现啊?

网友A:
直接shift c cut掉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shift c cut掉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

你好,好像不太行 这个工艺会默认guardring是一个整体 cut也只能全部cut掉。。。

网友:
shift c cut
F3,可选去掉哪一层

网友:
q一下,然后选subpart呢

网友:
可以在界面设置可以cut的层次,cutable 金属层和孔就行了  有源区和注入可以不调整

网友:
可以直接打撒然后再切就行了快捷键T

网友:
你用的是什么工具,如果是Laker的话,菜单栏有一个mcell 下面的选项中会有一个chop guardring 这样的话,guardring 不会散

网友B:
guard ring 和工艺有关系吗?我一直都是先选中这条guardring----q--- 点击subpart----找到图片中的Enclosure Sucpath这里边可以修改一些layer,里边有个Choppable,选中这个就是在cut的时候,会被cut,不选就是不cut,subrect--这个是cont,一般要选中,cont都要cut,你要做的就是把金属选中,cont选中就可,cut就行。

网友(2021-07-22):
楼上正解

网友:
我觉得如果cut的话 会把guardring打散吧,个人觉得在做ring的时候不加Metel层次 ,在连完线后自己吧金属层次加上去

网友:
最好不要,软连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uard ring 和工艺有关系吗?我一直都是先选中这条guardring----q--- 点击subpart----找到图片中的Enclosur ...

这个设置是可以,一般都是这样删除的

网友:
选中环,找subpart,将除mental1的其他层的choppable勾去掉,就可以了

网友:
8楼说的没错,c其实是chop的意思,不是cut。ring的选项里面应该把choppable取消选中,那么就可以直接把ring chop成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