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子模块之间时钟问题

楼主(2021-06-18):
请教前端各位大佬,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把相关的模块都设计成同一个时钟。比如一个顶层模块是一个 master clock,其底下有十个子模块,每个子模块都有一个 generated clock。有没有一种情况,这十个子模块里面有些模块是不需要和其它子模块交互数据的,那么该子模块的 generated clock 就不需要和其它子模块进行 balance?

网友:
看来你是想把ppa做到极致...

网友:
当然可以啊,本来都是有交互的路径上的clock才需要balance啊。没有数据交互的,你想让工具分析,它都没法分析啊,因为根本没有路径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