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运放极点的计算方法

楼主(2021-06-18):
咨询一下,如下运放的输出极点是不是用1/(Rout*(Cddp+Cddn))来计算的?

感觉计算的结果和仿真结果差异较大,不太符合;

用这样的公式算出来的结果是对应的0db点还是-3db点的?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所说的Cddn和Cddp是什么。我猜这是一个二级放大器,M14为第二级的输入。如果我猜的没错,第二极点应是M14的跨导除以输出点的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楼主所说的Cddn和Cddp是什么。我猜这是一个二级放大器,M14为第二级的输入。如果我猜的没错,第二极 ...

你好,这个是折叠式运放的主体,Cdd是指MOS管的DC偏置中的一个参考电容值;

我的理解是nmos或pmos的D极的节点电容;

网友A:
看来是一个单级放大器。那输出点所对应的极点就是主极点,也就是放大器的-3dB点。第二极点应该是M16的跨导除以M16源极的电容。
输出电阻近似值为(gm19*r19*r21)//(gm16*r16*r14)。楼主可以先dc仿真一下,看看输出点的电容到底多少。用1/(rc)算出的值,如果横坐标是频率,楼主有没有再除以(2pi)?

网友B:
如果是主极点的话,对应幅频的-3d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主极点的话,对应幅频的-3dB

你好,我用cdd来计算感觉和0db点差不多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用cdd来计算感觉和0db点差不多;

应该不太对,建议看一下模拟电路中频率补偿相应的章节,主极点对应的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是一个单级放大器。那输出点所对应的极点就是主极点,也就是放大器的-3dB点。第二极点应该是M16的跨导 ...

2pi是除的哈;这个Rout也确实是这样;
这个点确实是主极点,但是在拉扎维书上说单一pole的传递函数的-3db点与主极点接近;

但这个折叠式运放有3个极点,可能就和-3db点对不上了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2pi是除的哈;这个Rout也确实是这样;
这个点确实是主极点,但是在拉扎维书上说单一pole的传递函数的-3db ...

楼主还是把仿真结果和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贴出来吧。
不管这个放大器有几个极点,主极点就应该对于-3dB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还是把仿真结果和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贴出来吧。
不管这个放大器有几个极点,主极点就应该对于-3dB点。
...

你好,这里-3db点对应于约22.9khz;

Rout=gm1*ro1*ro2//gm3*ro3*ro4的公式计算出来约为2.45*10^8欧姆;

然后我使用M16与M19的Cdd相加得到节点电容(27.9+55.9)fF;

Fpole=1/(2*pi*Rout*Cdd)=7.4Khz,与22.9Khz差异比较大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还是把仿真结果和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贴出来吧。
不管这个放大器有几个极点,主极点就应该对于-3dB点。
...

昨天尝试搭建单极放大器,发现手动计算的1st dominent pole确实是-3db点,其他2nd dominent pole,zero 都能对得上;

但是在这个运放的电路中差异就比较大;

网友(2021-09-06)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是一个单级放大器。那输出点所对应的极点就是主极点,也就是放大器的-3dB点。第二极点应该是M16的跨导 ...

请问ADE里AC分析输出的图像的横坐标的确定是 1/s即f 而不是rad/s即ω ;

网友(2022-07-13):
你M19的体电位这么接不太好吧,要和M20一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