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ML转CMOS时钟接在反相器输出端首尾相接的反相器作用是什么?

楼主(2021-06-18):
如图红圈部分,这样的结构见到过很多次了。

直观地看是利用正反馈加快另一支路时钟的翻转速度。但就初步的仿真结果来看效果并不好。可能是我选取的尺寸不对,也有可能并不是这个作用。

有使用过这种结构的前辈吗?能否请教一下这些首尾相接反相器的真正作用,以及尺寸应该凭借什么选取呢?感谢!

网友A:
我猜应该是起驱动作用,帮助节点电压稳定到1或者0

网友B:
纠正每一个节点的相位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纠正每一个节点的相位差

能详细说一下吗?如何能纠正相位差呢?我大概仿真了一下,跨接在两路的latch尺寸从0.1倍反相器尺寸至0.5倍尺寸效果都不明显,甚至还更差了。

我现在做的是逐级放大的反相器,逐级比例是1:2。

网友C:
你好,我尝试理解一下“”纠正相位差”。纠正相位差就是我们希望CK2和CK2b是一组非交叠时钟(例如在chargepump中),我们先不考虑是低电平不交叠还是高电平不交叠。具体分析如下:假设第一个latch,上面一条线的信号为1,下面一条线的信号为0.此时latch中锁存一个状态。当上面线的信号翻转为0时,相当于向memory中写入数据,即由于latch的作用,下面线一定会置位1.简单的说,就是让上面线和下面线一定是反向的。
关于尺寸的选择。latch需要起到上面所说的作用,就是说当ck2和ck2b错位了,上面信号线翻转为0时,下面线还依然保持为0,此时就是需要latch去做竞争,将下面线拉回为1.需要设计合理的尺寸时此时的latch竞争能力更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猜应该是起驱动作用,帮助节点电压稳定到1或者0

能详细说明一下吗?因为我大概仿真了一下,增加这个跨接在反相时钟两端的锁存器之后,相位反而变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尝试理解一下“”纠正相位差”。纠正相位差就是我们希望CK2和CK2b是一组非交叠时钟(例如在chargep ...

老哥厉害,我刚刚也继续仿真了一下,觉得你的分析是正确的。

首先看到输入信号,两个正弦时钟。上面的比下面的相位领先。

由于有锁存器的存在,领先端的输出信号会“拖住”落后端信号的反转。多经历几级这样的“拖”,时钟就完全反相了。

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,这样的结构有用的前提是相位超前端的输出波形能够建立完全,建立的越完全,“拖”的能力越强。因此这样的结构在高频时会失效。

网友D:
上面写的是“托”,最后又写“拖”,搞不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上面写的是“托”,最后又写“拖”,搞不明白

改了[doge]

网友(2024-09-19):
请问这个图是在哪里找的啊,是paper里的吗,可否发一下标题

网友:
保证占空比的作用

网友E(2025-03-14):
引用 楼主:
老哥厉害,我刚刚也继续仿真了一下,觉得你的分析是正确的。

首先看到输入信号,两个正弦时钟。上面的比 ...

你好请教下,为啥在高频处会失效?

楼主(2025-05-20):
引用 网友E:
你好请教下,为啥在高频处会失效?

管子速度跟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