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不同的模块之间信号交互的典型例子都有哪些?

楼主(2021-06-18):
请教前端工程师一个问题,典型情况下,不同模块之间信号交互的类型都有哪些?

网友A:
最简单的握手:req a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握手:req ack

这种情况下需要互相balance时钟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种情况下需要互相balance时钟吗?

看交互信号有没有跨时钟域了,垮了就不用,没跨的话如果设计能保证有效电平能持续足够多的周期也可以不用,如果只能持续一个周期就需要,这都需要根据具体的设计来看的,没有固定的答案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交互信号有没有跨时钟域了,垮了就不用,没跨的话如果设计能保证有效电平能持续足够多的周期也可以不用 ...

握手应答信号是不是不需要必须在一个cycle内到达?

楼主:
其实我想请教的是:
比如某家公司的CPU(或者其它design),design 里有个主时钟,即 cpu_clk,在该主时钟下面有众多 generated clock。那这些主时钟和子时钟是怎么样分配给各个子模块的呢,基于什么样的考虑?假如子模块 m1 分配了子时钟gclk1,那子模块m1 和其它子模块之间信号的典型情况是什么,比如不同模块之间信号传递的位宽常见的都有多少(反应到数字后端就是不同的模块之间的时序路径有多少),对时间有什么要求吗?如果这些搞清楚了,那gclk1 和其它 gclk 之间的关系也就清楚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想请教的是:
比如某家公司的CPU(或者其它design),design 里有个主时钟,即 cpu_clk,在该主时钟 ...

在嵌入式的应用中,CPU(MCU)未必是整个系统的核心,即时钟未必是设计中最高的。若CPU是设计的核心,例如跑os级别的CPU或者GPU,那么其频率必定很高。

不同的时钟如何分配到各个不同IP,我的理解是,看这个IP是否有连接高速总线,是否有高速吞吐的ram, fifo等设计。

其次模块与模块之间耦合的方式:控制信号,数据流。你这边应该是指数据如果有位宽即多根线传输,时钟之间的差异会带来什么影响。从慢速时钟到快速时钟的传输,并行的信号线带来的影响不大。反之则需要慎重考虑,因为时序很难收敛。

其实你问的问题比较大,太笼统,切割出来询问较好,如果硬要回答你现在问的问题,估计可以写一片论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