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在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 存算一体中的ADC设计

楼主(2021-06-18):
最近在看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 存算一体这些方面的ADC设计方向,貌似跟一般的ADC方向是一样的,都是希望朝着低功耗高精度和高速发展,在这几个或其他特殊的方向各位有什么见解呢

网友:
一般让系统兼容低精度,以使用低精度ADC。因为高精度ADC的代价(面积、功耗)太大了,存算一体的收益就很小了。 设计上好像没什么区别。

网友A:
除了精度和功耗以外, 主要难点在于做adc的不懂存算一体, 做存算一体的不懂adc, 存算一体里用的单独一个adc拿出来发不了好文章, 两者结合才有亮点. 但是这么做了做adc的又成了做嫁衣的. 所以如果做研究的话还是应该以存算一体为主.

网友(2023-12-03):
引用 网友A:
除了精度和功耗以外, 主要难点在于做adc的不懂存算一体, 做存算一体的不懂adc, 存算一体里用的单独一个adc ...

大佬,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吗?研1课题是存算一体,发现避免不了模拟电路。

网友(2024-02-02):
必不可少,不过肖不成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