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一下miller补偿的第二级作用

楼主(2021-06-18):
咨询一下,这个运放的输出级作miller补偿,它的作用除了提供Cc*(1+Av)中的Av还有其他要求不?

这里为啥要用两组补偿呢?(运放为折叠式,单端输出)

网友:
你是classAB,我觉得应该是算做第二级是俩个输入,那对于对称的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的米勒补偿,当然要给俩组,

网友A:
好像两组补偿不是完全并联关系,上面那组补偿是怎么连接的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两组补偿不是完全并联关系,上面那组补偿是怎么连接的呢

你好,也是连在运放主体一端的;

网友B:
像classAB,做2组是分别在pull,push时起作用。你看下2个电容的电势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像classAB,做2组是分别在pull,push时起作用。你看下2个电容的电势差。

电势差和主体电势差相同,接近1.3v;

这个pull push是啥意思的?

网友C:
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几乎没有负载,你的输出基本是通过nmos直接到地的,一般要接个负载电容吧,不然为啥要补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几乎没有负载,你的输出基本是通过nmos直接到地的,一般要接个负载电容吧,不然为啥要补偿 ...

负载在test bench外围哈,50pF

楼主:
你好,从上图看这电容两端的电压好像形成了回路?

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