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bstrace提取lef第一步PINS遇到的2个问题

楼主(2021-06-18):
1,map text lables to pins我怎么填都不对
2,prboundry报的这不明白啥意思

map 文件

map 文件

virtuoso显示层次

virtuoso显示层次

PIN这一步我填的

PIN这一步我填的

报错显示PIN的问题和PRBOUNDRY的问题

报错显示PIN的问题和PRBOUNDRY的问题

网友A:
pin。你没有定义是抓text还是抓label   pr boundary 可以忽略,他的本质是在版图当中用那一层画一个边界,,如果没有的话,会默认为版图线边界为边界变成矩形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n。你没有定义是抓text还是抓label   pr boundary 可以忽略,他的本质是在版图当中用那一层画一个边界, ...

找到问题所在了 是我把MAP文件搞错了,导入的时错误的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