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ieee.std_logic_signed.all和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同时用出现报错!

楼主(2021-06-18):
各位大哥,下面这段断码应该怎么修改才能编译通过啊?每次都要报错。。。。鄙人没玩过vhdl,很是惆怅啊
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必须声明这个包集才能使用Signed和Unsigned
USE ieee.std_logic_signed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OC_ERR IS
        PORT(
                Re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 STD_LOGI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全局复位
                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 STD_LOGI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全局时钟
                CPUCS              :     IN         STD_LOGI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CPU片选
                CpuW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 IN  STD_LOGI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CPU写信号
                CpuData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 IN  STD_LOGIC_VECTOR(15 downto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CPU数据线
                AD1Data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 IN  STD_LOGIC_VECTOR(15 downto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AD采样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2Data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 IN  STD_LOGIC_VECTOR(15 downto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AD采样数据
                AD3Data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 IN  STD_LOGIC_VECTOR(15 downto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AD采样数据
                A_Fault_Flag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UT STD_LOGIC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故障标志
                B_Fault_Flag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UT STD_LOGIC ;
                C_Fault_Flag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OUT STD_LOGIC
                );
END OC_ERR;

ARCHITECTURE behave OF OC_ERR IS

        SIGNAL A_Err_Cnt                     :  STD_LOGIC_VECTOR(12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B_Err_Cnt                     :  STD_LOGIC_VECTOR(12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C_Err_Cnt                     :  STD_LOGIC_VECTOR(12 DOWNTO 0);

        SIGNAL ProtectPara             :  SIGNED(15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ProtectPara_BackUp  :  SIGNED(15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ProtectParaUpper :  SIGNED(15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ProtectParaLow          :  SIGNED(15 DOWNTO 0);

        SIGNAL ADDataBuff1                  :  SIGNED(15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ADDataBuff2                  :  SIGNED(15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ADDataBuff3                  :  SIGNED(15 DOWNTO 0);

        SIGNAL A_Err_Flag_Buff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STD_LOGIC;
        SIGNAL B_Err_Flag_Buff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STD_LOGIC;
        SIGNAL C_Err_Flag_Buff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STD_LOGIC;

        SIGNAL cpuwr_r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STD_LOGIC;
        SIGNAL cpuwr_r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STD_LOGIC;

BEGIN
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-- 从CPU获取保护值
        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Delay_Proc:process(Reset,Clk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 (Reset='0'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wr_r1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wr_r2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 <= x"7530";                --默认3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_BackUp<= x"7530";                --默认3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Upper <= 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Low <= 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1<=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2<=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3<=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ELSIF RISING_EDGE(Clk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CPU写信号两次同步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wr_r1 <= CpuW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wr_r2 <= cpuwr_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_BackUp<= x"7530";                --默认3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数据处理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CPUCS='1') and (cpuwr_r2='1') and (cpuwr_r1='0')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 <= SIGNED(CpuDat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获取保护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ProtectPara < 32500)and(ProtectPara > 10)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Upper <= SIGNED(ProtectPa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Low   <= 0 - SIGNED(ProtectPa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Upper <= SIGNED(ProtectPara_BackU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ParaLow   <= 0 - SIGNED(ProtectPara_BackU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读取AD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1Data = x"7FFF"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1 <= ADDataBuff1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1 <= SIGNED(AD1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2Data = x"7FFF"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2 <= ADDataBuff2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2 <= SIGNED(AD2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3Data = x"7FFF"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3 <= ADDataBuff3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Buff3 <= SIGNED(AD3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ADDataBuff2 <= SIGNED(AD2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ADDataBuff3 <= SIGNED(AD3Data)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;
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-- 保护处理
        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ERR_DELAY_PROCROCESS(Clk,Reset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 Reset='0' THEN
         A_Err_Cnt<=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Err_Flag_Buff <= '0';
         B_Err_Cnt<=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Err_Flag_Buff <= '0';
         C_Err_Cnt<=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Err_Flag_Buff <= '0';

                ELSIF RISING_EDGE(Clk) THE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 ADDataBuff1 >= ProtectParaUpper ) or ( ADDataBuff1 <= ProtectParaLow ))        then --如果瞬时值大于门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Err_Cnt <= A_Err_Cnt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A_Err_Cnt >= 1500) then            --共计1500 + 120 = 20us,前面检查用掉2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Err_Flag_Buff <= '1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故障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Err_Cnt  <= 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Err_Cnt <= 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Err_Flag_Buff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 ADDataBuff2 >= ProtectParaUpper ) or ( ADDataBuff2 <= ProtectParaLow ))        then --如果瞬时值大于门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Err_Cnt <= B_Err_Cnt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B_Err_Cnt >= 1500) then            --共计1500 + 120 = 20us,前面检查用掉2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Err_Flag_Buff <= '1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故障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Err_Cnt  <= 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Err_Cnt <= 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Err_Flag_Buff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 ADDataBuff3 >= ProtectParaUpper ) or ( ADDataBuff3 <= ProtectParaLow ))        then --如果瞬时值大于门限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Err_Cnt <= C_Err_Cnt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C_Err_Cnt >= 1500) then            --共计1500 + 120 = 20us,前面检查用掉2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Err_Flag_Buff <= '1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故障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Err_Cnt  <= 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Err_Cnt <= (others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Err_Flag_Buff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
        END PROCESS;

        A_Fault_Flag <= A_Err_Flag_Bu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故障标志位,1表示发生了故障
        B_Fault_Flag <= B_Err_Flag_Bu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故障标志位,1表示发生了故障
        C_Fault_Flag <= C_Err_Flag_Bu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 故障标志位,1表示发生了故障

END behave;

楼主:
我发现只要注释了signed库或者unsigned库就可以编译通过,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