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相位裕度60°,环路震荡

楼主(2021-06-18):
做的一个简单的全差分带CMFB的二级运放,相位裕度明明足够,管子也全部在饱和区,但是仿真瞬态就会振荡,不知道为什么。
运放稳定除了相位裕度,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吗,这个困扰了好久还是不理解,望指点迷津!
电路:
ac
tran

楼主:
补充一张详细的,还望各位指点!

网友:
怎么仿的STB,把testbench放上来看看,也有可能是仿真姿势不对

网友:
共模震荡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的,但是为什么呢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仿真过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?

网友(点评):
仿过,loop gain phase 很低,小于零,不知道是为什么

楼主:
我把CMFB的揭发改变了一下,负载管改为了二极管连接,tran仿真不振荡了!请问是为什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把CMFB的揭发改变了一下,负载管改为了二极管连接,tran仿真不振荡了!请问是为什么 ...

共模环路增益变小了,而且那个节点的极点也往高频走了,共模环路的稳定性变好了吧。你仿真共模环路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共模环路增益变小了,而且那个节点的极点也往高频走了,共模环路的稳定性变好了吧。你仿真共模环路看看。 ...

现在仿真stb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共模环路增益变小了,而且那个节点的极点也往高频走了,共模环路的稳定性变好了吧。你仿真共模环路看看。 ...

这是修改后的stb仿真结果。虽然知道了是CMFB导致的极点问题,但是不太理解的是,这个极点不会导致AC仿真的相位裕度降低吗,明明pm有60°,却还是不稳定,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情况

网友:
一个共模,一个差分,两个的相位都要满足。

网友:
这个结构共模环路更难满足

网友(2024-08-29):
引用 楼主:
这是修改后的stb仿真结果。虽然知道了是CMFB导致的极点问题,但是不太理解的是,这个极点不会导致AC仿真 ...

我的差模震荡,共模不震荡,我也好奇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