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E EXPLORER 点Run simulation会到testbench top level

楼主(2021-06-18):
用ADE EXPLORER仿真时,点击RUN SIMULATION, 原理图会自动跳到TOP层,请问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?

网友A(2022-02-11):
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为了不让它跳,我已经习惯每次run之前都手动退到顶层。。。
楼主遇到过Error ID=5025的情况吗?最近一直受这个困扰,导致仿真无法进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为了不让它跳,我已经习惯每次run之前都手动退到顶层。。。
楼主遇到过Error ID=5025的 ...

没遇到过,后来我发现只要不plot波形或打印工作点,点run不会回到top,但如果想看波形和工作点还是很麻烦

网友B(2022-05-24):
解决了吗,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吗,楼主

没解决呢

网友:
还有如果有tb电路图在maestro旁边开着,assembler和explorer仿真器上下层切换的时候,也会跳到tb电路图,还得自己再点过来切换

网友:
没有人知道吗,求助,点来点去太麻烦了,都想回去用ADE L了

网友(2022-08-19):
遇到了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