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C综合时序的问题

楼主(2021-06-18):
请教各位大牛,我综合后,然后导到PT里面分析时序时,不知道为什么这个CELL的延时会异常的大,谁知道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?求救

网友A:
是否是input transition太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否是input transition太大

谢谢了,那如果是input transition太大,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网友:
report_timing时打一下fanout/input transition/capacitance。如果是input transition问题,往前找一下哪个cell的输入还算正常,输出就异常大了,手动换下搞驱动的cell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