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locking

楼主(2021-06-19):
请问下大佬们知道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啊?repeat (skew) @(cntxt.vif.drv_cb);

其中drv_cb是一个clocking

网友A:
等skew个drv_cb周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skew个drv_cb周期

你好,请问下clocking是这样定义的clocking drv_cb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
drv_cb的周期是指的哪个的周期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请问下clocking是这样定义的clocking drv_cb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
drv_cb的周期是指的 ...

重复skew个时钟clk的周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请问下clocking是这样定义的clocking drv_cb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
drv_cb的周期是指的 ...

时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复skew个时钟clk的周期

哦哦,十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