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【已解决】如何理解II型PLL的DC增益无穷大?

楼主(2021-06-19):
请问如何理解II型PLL的DC增益无穷大?
是因为在锁定状态下phase error总是等于0吗?

楼主:
还是说因为积分器的缘故,DC level可以积累到无限大?

网友A:
在s=0的地方,也就是DC处有2个极点,环路增益=1/s^2*other, s=0时1/s^2可不就是无穷大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s=0的地方,也就是DC处有2个极点,环路增益=1/s^2*other, s=0时1/s^2可不就是无穷大么。

...

可是I型PLL也有极点啊,也就是环路增益会有一个1/s,那I型PLL的DC增益也应该要是无穷大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