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STM的22nm FDSOI的逻辑门电路延迟会明显比TSMC的22nm LP更短么?

楼主(2021-06-19):
如题,设计SAR的话,极限Fs区别大么?

网友(2022-06-04):
搭车问一下,FD-SOI的thermal noise,是不是比cmos的thermal noise更高?有个印度人说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rmal noise is a fun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conductivity of the channel. FD-SOI transistors have higher thermal noise compared to bulk transistors due to high lattice temperature originating from poor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the buried oxide (BOX)。不知真假啊!

网友:
印度人的论文见附件。

如果thermal noise更大,那用FD-SOI做ADC,是不是就没前途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