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perc coding

楼主(2021-06-19):
求 perc 检查两个power domain之间的ESD保护结构的rule写法。即CDM的ESD保护

网友A(2021-12-27):
你要的是只有上拉和下拉diode的那种保护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的是只有上拉和下拉diode的那种保护吗

检查图中划红线的两个diode,当有B2B diode 时可以没有上拉和下拉的diode,没有的时候要检查是否有红框中的diode。

网友A:
proc  init {} {
    perc::define_net_type "Power" {lvsPower}
    perc::define_net_type "Ground" {lvsGround}    perc::define_net_type_by_device "Gate" -type {MP MN} -pin {g} -cell
}

proc gatenet {} {
    perc::check_net -netType  {Gate} -condition cond_1 -commen "........"
}

proc cond_1 {net} {
    set upResult [perc::count -net $net -type {D} -pinAtNet {p n} -pinNetType {{n p} {Power}} -list]
    set Dcount [lindex $upResult 0]
    if {$Dcount==0} {
         perc::report_base_result -value "........"
         set selected 1
    }
    下面你可以照着写downDiode
}

自己把结构完善

楼主(2022-03-09):
引用 网友A:
proc  init {} {
    perc::define_net_type "Power" {lvsPower}
    perc::define_net_type "Ground" {lvs ...

@ Tracy8888
    感谢你的支持,但是我这边有点疑惑:
perc::define_net_type_by_device "Gate" -type {MP MN} -pin {g} -cell

上面的这个语句会同时get 到 与VDD1 相连的 mos g 端的 net 和与VDD2 相连的mos 的g 端的net,目前我这边想要检查与VDD2 相连的mos g 端的diode 保护情况。
set upResult [perc::count -net $net -type {D} -pinAtNet {p n} -pinNetType {{n p} {Power}} -list]

这个语句如果上面的diode 是串联的,会返回0.

目前最主要的点:get 到两个mos 的g 端是连接在一个net上,且mos 的d/s 端是接在不同的PG net 上,同时要检查有没有B2B diode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@ Tracy8888  :
    感谢你的支持,但是我这边有点疑惑:
perc::define_net_type_by_device "Gate" -ty ...

如果你只需要检查连接到vdd2的mos的gate,那你的power可以只定义vdd2或者可以将vdd2定义Power1等名字,然后-pinNetType {{n p} {Power1}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