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驱动能力

楼主(2021-06-19):
我现在想自己画一些cell代替tsmc的一些cell,就是把原来库里cell的P管和N管粘贴过来自己画原理图。
请问如何更改W得到不同驱动能力的cell?
我只需要D0和D1这两种,但是tsmc的库里面门电路只有layout没有原理图所以也不知道W是多少。

网友:
方法一: layout着手   手动量
方法二: cell对应的lvs网表,找到对应cell,眼睛看

网友:
应该有cdl  的 找个buffer 会后INV 参考不同驱动对应的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