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家的iccr merge coverage data提示错误

楼主(2021-06-19):
根据iccrug,命令行直接输入指令:merge test1 test2 -output all提示错误:
感觉此merge非彼merge,不是同一个命令
是我输入指令有误吗?iccr merge需要另外的feature吗?需要imc feature吗?
求大佬们指教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怀疑给提示的那个merge命令不是iccr的merge,是不是别的工具的merge,iccr的merge也没有-L lab这些
...

使用命令whereis merge
which merge
如果不是你要的merge,临时改名

网友A:
提示中,没看到merge有-output选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中,没看到merge有-output选项

我怀疑给提示的那个merge命令不是iccr的merge,是不是别的工具的merge,iccr的merge也没有-L lab这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命令whereis merge
which merge
如果不是你要的merge,临时改名

看了下应该不是iccr的merge:
看里面应该是合并什么文件的:
请教下,怎么把它改成别的名字,iccr的merge又怎么使用呢?

网友A:
move /usr/bin/merge /usr/bin/merge.other
将你的merge命令路径加入到环境变量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ve /usr/bin/merge /usr/bin/merge.other
将你的merge命令路径加入到环境变量中

好的,再次感谢老哥我刚刚尝试用imc去merge,成功了:

感觉merge命令应该不能直接在命令行启动,得imc exec tcl模式下才识别,好比vcs的ucli模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再次感谢老哥我刚刚尝试用imc去merge,成功了:

没用过imc.不清楚imc是啥软件

网友B:
我的merge用法
imc -execcmd "merge ./test_*/cov_work/scope/test -out merged -overwrite -metrics all"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merge用法
imc -execcmd "merge ./test_*/cov_work/scope/test -out merged -overwrite -metrics all"
...

嗯嗯好的谢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imc.不清楚imc是啥软件

就是C家的查看分析coverage的,之前是iccr,现在是imc

网友(2025-08-18)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再次感谢老哥我刚刚尝试用imc去merge,成功了:

请问您这边的环境变量是怎么配置的呢?我这边一直是找不到merge命令。但是whereis merge,可以找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再次感谢老哥我刚刚尝试用imc去merge,成功了:

请问怎么把自己的merge命令添加到环境变量中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