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标准单元浮空gate LVS报错

楼主(2021-06-19):
数字标准单元
在跑 LVS验证时  浮空的gate(在实际电路没有用到 做dummy用 )会报错
如何解决 ??

网友A:
标准单元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,如果你在顶层跑出来的,建议你单独跑一下标准单元

网友:
用tie high / tie low接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准单元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,如果你在顶层跑出来的,建议你单独跑一下标准单元 ...

单独跑标准单元是没有报错的

楼主:
对不住各位兄弟们了  仔细看了看 还是版图出了问题 尴尬了  (用错标准单元)

网友:
我来水一下,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