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一个简单运放的相位裕度的设计

楼主(2021-06-19):
我在设计一个二级运算放大器,为什么相位裕度是从180°开始下降?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相位点频率
图中红色的时增益的曲线,粉色的是相位的曲线。

网友A:
因为环路走一圈,增益是负的,相当于相位变了180度。所以相位出来是从180(或-180)开始变的。你看仿真的输出应该可以直接看到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环路走一圈,增益是负的,相当于相位变了180度。所以相位出来是从180(或-180)开始变的。你看仿真的输 ...

所以是只要相位变化了180°就可以达到相位点频率,而不是拘泥于-180°才到相位点频率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所以是只要相位变化了180°就可以达到相位点频率,而不是拘泥于-180°才到相位点频率吗?
...

我是这么理解的,如果有误,欢迎指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这么理解的,如果有误,欢迎指正

感谢解答

网友(2025-04-15):
引用 网友A:
因为环路走一圈,增益是负的,相当于相位变了180度。所以相位出来是从180(或-180)开始变的。你看仿真的输 ...

赞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