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锁相环电荷泵问题

楼主(2021-06-19):
有的工艺角下电荷泵的初始电压就很高,例如1.8v的电源电压,仿真的时候最开始电压就是1.7v,后面鉴频鉴相的UP一直是高,导致电压根本降不下来

网友A:
看下分频器工作正不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分频器工作正不正常

是DLL用的电荷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