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DIO接口读写试验

楼主(2021-06-19):
大佬们为什么我正点原子MDIO测试试验烧不到自己的板子里啊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。。

我抓出来的MDC波形一直是拉高的这是一个问题,是不是PHY芯片所有的操作都跟这个MDC信号有关啊??我的PHY芯片是DP83848J的;
我跑仿真出来的波形都是没问题的啊,为什么一到板子上就会出现MDC信号不对的问题呢?
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思路讲解一下。。

还有就是MDC MDIO 和 ETH RST N 都应该是多少电平引脚呢? 是3.3吗??

谢谢!

网友A:
这个是时钟信号,访问的时候,肯定会有电平变化,看一下芯片说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时钟信号,访问的时候,肯定会有电平变化,看一下芯片说明。

芯片说明上是这个信号3.3v电平,而且我仿真的时候这个信号是有电平变化的,但是在下载到板子上的时候就出错了。
是不是因为网线没有把板子和pc连接好?

网友B:
3.3v是它的电压域。MDC应由MAC在访问PHY内寄存器时发出时钟波形。你的仿真中看到的电平变化也应该是MAC端发出的,不知道你的仿真环境中与PHY对接的是什么。MDIO这个接口只用来访问配置PHY内的寄存器,与link是否建立没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.3v是它的电压域。MDC应由MAC在访问PHY内寄存器时发出时钟波形。你的仿真中看到的电平变化也应该是MAC端发 ...

我的程序是这样的MDC是由一个计数来控制它的波形变化的,然后在仿真的时候计数工作所以mdc会跳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程序是这样的MDC是由一个计数来控制它的波形变化的,然后在仿真的时候计数工作所以mdc会跳
...

我搜了下,正点原子是个开发板?那MDIO接口应该是板上主控里跑的程序控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搜了下,正点原子是个开发板?那MDIO接口应该是板上主控里跑的程序控制的。 ...

正点原子就是一个教程的网站,这个试验是里面的一个实例,按理说程序是没问题的,但是我把它放到我的板子上就不行。。相应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也进行修改了。。

我现在的问题是开发板用网线和电脑连接起来以后没有反应,就是连接不成功,按理说程序没问题的话他们不是会进行一个自协商的过程吗?
然后我修改了几次控制mdc的时序的程序后,在下载到板子是抓了一下它的波形还是一直是拉高的,但是在仿真过程中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。。
所以这里就卡住了,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块出了问题。。

网友:
通常ephy是设计成不需要配置寄存器就能直接工作的。另外mdio接口通不通和网络有没有link是没有互相依赖的。要查mdio的问题得看你的程序有没有正确控制到你主控里的mac外设;或者说如果你的mdio是gpio模拟的,那查起来就更简单了。有mdio访问的代码但没有mdc时钟波形是不正常的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mdio是供用户访问phy内部寄存器的,与link up与否没有关系;另外如果phy焊接出现了问题,也可能出现问题,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;mdio接口应该需要上拉电阻吧,只要不是直连电源,mdc有变化时,应该可以抓取到;mdc工作的过程应该很短,你抓取信号的时候,抓取条件要设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