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样添加sheild连线

楼主(2021-06-19):
如何添加sheild连线,例如,连线与连线 之间要求填加sheild的,应该添加金属1还是金属2做sheild?求解

网友:
使用同层金属接地

网友:
使用同层金属拉开一定间距并行走,然后是使用低一层金属将并行走的金属铺满,将并行走的金属与低层金属上打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