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过采样ADC的FFT分析程序

楼主(2021-06-20):
各位大佬,谁有过采样ADC的FFT分析程序

网友A:
你有奈奎斯特采样的FFT程序吗?如果有的话在上面改一下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有奈奎斯特采样的FFT程序吗?如果有的话在上面改一下就行了。

       相比传统的奈奎斯特采样,过采样的带宽是FS/2*OSR。所以,改进的思路是,将带宽为FS/2*OSR,这样噪声统计和谐波统计就只关心所定义的带宽了吧。并在计算SNR时,加入log10(OSR)这一项吗?
       期待您的回复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相比传统的奈奎斯特采样,过采样的带宽是FS/2*OSR。所以,改进的思路是,将带宽为FS/2*OSR,这样噪 ...

相比传统的奈奎斯特采样,过采样的带宽是FS/(2*OSR)。所以,改进的思路是,将带宽为FS/(2*OSR),这样噪声统计和谐波统计就只关心所定义的带宽了吧 (正确)并在计算SNR时,加入log10(OSR)这一项吗 (这个没有必要)?
你在计算noise+distortion的时候就已经只包含了带宽之内的成分,所以你算SNR的时候只需要用10log(Psignal/Pnoise_in_band)就可以了,不必再加10log(OSR)了。
你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个10bit SAR ADC,如果没有过采样的话,ENOB 应该接近10bit. OSR = 4时,ENOB应该接近11bit. OSR = 16时,ENOB应该接近12bit. 这样来验证一下的你的FFT code对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