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A S21峰值频率的问题

楼主(2021-06-20):
在virtuoso 进行loadpull仿真后,得到一个Zopt,再利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匹配(输入端匹配用理想的原件),将50ohms负载匹配到我需要的zopt,这时候问题来了,匹配好后,plot出来的S21峰值不在我设置的工作频率附近。我设置的是28G,但是plot出来的S21峰值频率是在18G上面,请问这个问题来源于什么呢?阻抗变换已经验证过了,都是比较准确匹配到自己想要的值。
暂时上传这两个图片,如果debug需要别的图片,我再上传。希望大佬给我解答,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,最后能推荐相关的学习资料。谢谢!

电路原理图

电路原理图

S21

S21

网友A:
1. Loadpull仿真是用pss或者HB,你看S21时用的是什么仿真,是否也是基于大信号的仿真
2. 匹配电路谐波上的阻抗是否都放大器有影响。

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1 输出端作loadpull,从基本原理来说是为了在这个点得到最大输出功率,大信号增益未必最大;

网友:
2  而你SP仿真是小信号仿真,因此我认为S11好的点也未必真的是S21的峰值点;

网友B:
3 建议你把28GHZ的点的输入输出的SMITH原图调出来看,作进一步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Loadpull仿真是用pss或者HB,你看S21时用的是什么仿真,是否也是基于大信号的仿真
2. 匹配电路谐波上的 ...

我用的hbsp 的仿真,这个应该是周期稳态的的分析。第二点的意思是我的匹配电路使谐振频率偏移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 建议你把28GHZ的点的输入输出的SMITH原图调出来看,作进一步分析

是这样的,我都是用hb中的loadpull功能和hbsp。

s-para

s-para

网友(2023-04-11):
请问一下,变压器应该怎么阻抗匹配啊

网友(2023-05-16):
请问您这个差分电路的Zopt是不是用ideal_bulun转成单端做的loadpull得到的?

网友(2024-08-20):
请问楼主现在知道为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