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存储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21-06-20):
有两组数据,一组是8位的(量比较大),一组是16位的(量较少),存储的时候如果存在一个16位的memory里边会不会造成memory的浪费?有必要定义两个memory(8位、16位)分开存储吗 ? 存一个memory里边感觉调用方便点。

网友A:
全部按8位存.取的时候根据起始位不同,进行类型转换或尺寸转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部按8位存.取的时候根据起始位不同,进行类型转换或尺寸转换

好办法

网友:
两个8位拼成16位来存。或者把16位拆成两个8位来存都可以。 关键还得看你的访问时序要求。如果16位拆成两个8位的话,存在8位宽的ram里,对于单端口ram,需要两个周期来访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