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失配建模讨论!!!

楼主(2021-06-20):
      有大佬做过DAC电流源失配建模仿真的吗,想请教两个问题。文章里第四部分进行了100次MATLAB仿真,计算DNL INL,并得到DNL INL的RMS值。但是每次仿真都对应一个DNL INL及其RMS值,那么图7图8是怎么体现着100次仿真结果的呢。另外,RMS值是怎么计算的啊。

楼主:
图7图8分别如图所示。

网友A:
图7就是把100次的图像都plot在了一起(叠在了一起)而已。因为跑了100次仿真,每个code都对应了100个INL或DNL,把这100个值(对于每个code来说)求rms, 就可以得到图8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7就是把100次的图像都plot在了一起(叠在了一起)而已。因为跑了100次仿真,每个code都对应了100个INL或D ...

原来这么简单。明白了,多谢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7就是把100次的图像都plot在了一起(叠在了一起)而已。因为跑了100次仿真,每个code都对应了100个INL或D ...

      还想和您讨论一个问题。
      我建模DAC的线性度。方法是先产生一个二进制输入矩阵[A],再将输入矩阵与电流源阵列组成的列向量进行矩阵运算得到由输出[列向量1],即为V(k)。仿真DNL时,为了得到V(k-1),产生了相对于矩阵[A]延时1次的矩阵,然后进行运算得到由输出组成的[列向量2]。将[列向量1]-[列向量2]-1得到DNL(我定义的1LSB=1).
      这样的思路对吗?   期待您的回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想和您讨论一个问题。
      我建模DAC的线性度。方法是先产生一个二进制输入矩阵[A],再将输入 ...

我有点忘记具体DAC的INL和DNL是怎么定义的了。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下定义,然后照着写code就行了,应该不难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点忘记具体DAC的INL和DNL是怎么定义的了。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下定义,然后照着写code就行了,应该不 ...

      好的,多谢多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