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负反馈激荡的问题

楼主(2021-06-20):
A(s)/(1+A(s)F)中当分母为零时,则AF为-1,一般情况另F为1 则只需A=-1就会反馈振荡,那么就是前馈通路的系统函数满足自身的增益为1,相位角为180。既是|A|*e^(j*180) 。这个角度和增益应该同时满足,为什么我们用的时候是当增益为1时,看相位是否相对于低频时的相位移动了180度。这样增益为1了,但是相位角不为180呀,求解呀。

网友A:
用的是环路增益为1的时候,相位为180度。也就是A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环路增益为1的时候,相位为180度。也就是AF

就是仿真的时候好像d,对应的不是180度呀,而是相对低频移动了180度。
能麻烦讲详细一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