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V中void用法

楼主(2021-06-21):
请问各位大佬:
       void'();  是什么意思,如下图void。

网友A:
type casting
no return value

网友B:
丢掉返回值,类似function voi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丢掉返回值,类似function void

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要返回随机的address,length,payload吗?如果用了void,是不是就不返回这些值了(就相当于这些随机失效了?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ype casting
no return value

没有返回值,是不是void后面这句话就可以省略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返回值,是不是void后面这句话就可以省略了?

你这思维.........函数写了等于没写?能一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思维.........函数写了等于没写?能一样?

像这种,function定义了void,但是也有output,那么这个function有没有返回值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像这种,function定义了void,但是也有output,那么这个function有没有返回值呢

...

没有......................
说明你没有学过任何编程语言......或者学了也还给老师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......................
说明你没有学过任何编程语言......或者学了也还给老师了.
...

是的,我刚开始学。菜鸡一个。 那这里的这个output不就是返回值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刚开始学。菜鸡一个。 那这里的这个output不就是返回值吗?

你这...好自为之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...好自为之.....

害,每个人不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嘛,从不会到会就是要经历这些的

网友C:
建议你可以看一下SV
这里的省略返回值并不是你所理解的省略什么output
而是randomize本身是一个函数,如果随机成功就会返回1,随机失败就会返回0
这里使用void'()省略的就是上面那种

网友:
randomize的返回值:randomize成功返回1,失败返回0。void在此处不加也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刚开始学。菜鸡一个。 那这里的这个output不就是返回值吗?

你问题有点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你可以看一下SV
这里的省略返回值并不是你所理解的省略什么output
而是randomize本身是一个函数,如果 ...

感谢 貌似有点懂了,谢谢

楼主:
哈哈,是的。请求大佬指点一二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像这种,function定义了void,但是也有output,那么这个function有没有返回值呢

...

output是参数,你查查参数和返回值就清楚了randomize这里不加void',会报个warning:function called as a task without void'(),不打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output是参数,你查查参数和返回值就清楚了randomize这里不加void',会报个warning:function called as  ...

感谢大佬指点,了然了!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randmize()操作相当于一个参数,在void()的括号里面的操作就相当于一次空操作,不产生返回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刚开始学。菜鸡一个。 那这里的这个output不就是返回值吗?

那就多问,系统学习下,问问题,大家相互讨论,都有进步。
验证讲究“道术悟义”,系统学习、灵活应用、多思考自成体系、合适的时间干合适的事。

网友(2021-12-23)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刚开始学。菜鸡一个。 那这里的这个output不就是返回值吗?

这个应该和返回值区分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像这种,function定义了void,但是也有output,那么这个function有没有返回值呢

...

你确定这个function是SV语言下定义的吗?SV语言下的function的定义规则和C/C++下是不同的。
在SV语言下,void修饰cast或者function,则表明无返回值或者说不关心返回值。
在SV语言下,你列举的这个应该被定义为task,task才会把output xxx写在参数列表里。
SV里面function函数名本身就是输出,且最多只能有一个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