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一下怎么使用tcl语言

楼主(2021-06-21):
在excel里面加一列相同的元素呀?

网友:
excel转成csv文件,然后用tcl修改csv文件。

网友:
execl里面可以到处csv格式的文档,默认分隔符应该是逗号,再使用tcl 去读取这个文件,读的过程中,同时往另外一个文件中打印一样的信息,只是在你要加的那一列的数据时,多增加你要添加的内容。读完了,也打印完。新的文件就是你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