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一下单极放大器的幅频相应曲线

楼主(2021-06-21):
咨询一下,搭建如下的简易single stage AMP;尝试观察其幅频响应;

通过计算可得到它的Wp1=49.22KHz;Wz=5.63MHz; Wp2=26.88MHz;

这三个点在幅度曲线上的对应关系和理论上能保持一致;

但是在计算phase的时候好像对不上了;

按照公式,phase=arctan(W/Wz)-arctan(W/Wp1)-arctan(W/Wp2);

通过公式计算在-45°之后,频率接近零点之前,phase应该不超过-90°;到达零点后,phase应该小于-90°,更接近-60°;且曲线的斜率也满足-20db/dec,应该也没有其他的极点干扰;

但实际情况下的phase一直在往下减少,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的?

网友A:
因为零点是右半平面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零点是右半平面的

果然,这个细节没有把握住阿;
多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