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关于level shift 的一点小问题

楼主(2021-06-21):
请教各位前辈关于level shift 的一点小问题,就是如果下图中的LS 下面的两个N管的输入电压VIN 和VINN 都为低电平,然后使能信号VEN也为低电平,那么他的输出应该是高阻态,我仿真出来的结果 他的电压是从4.6V随着时间慢慢掉到一点几V,想请教一下 :1.出现这种波形的原因
2.如果下面两个N管都关断,那么两个P管的栅极电压应为多少

网友A:
level shifter的vin vinn一般由反相器的两端去推,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,如果出现了说明逻辑有问题。仅有pmos打开是一个很弱的latch,靠节点的C稳定电平,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,在比较器、sense amplifier中有时会用到。

楼主:
具体电路和波形在这里

网友:
高阻态,由寄生电容及漏电确定节点电压。

网友B:
其他结构,如SRAM。可保持先前状态,或固定成某个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他结构,如SRAM。可保持先前状态,或固定成某个状态。

好的 多谢前辈 那我这里再进行一下有初始状态的仿真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vel shifter的vin vinn一般由反相器的两端去推,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,如果出现了说明逻辑有问题。仅有pmo ...

嗯嗯 多谢前辈的回答 是这样的 这个LS的两端输入 VIN和 VINN 正常确实是相反的两个信号,但是在我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 就是反相器的电源属于数字的电源,在某个特殊的工作状态下,数字的电源会置零 让VIN 和 VINN都为0 但是此时 模拟的LS的电源还是正常的  您说的仅有P管打开 ,是指 当下面的两个N管都关断,因为初始状态的原因 所以两个P管一定有一个是打开的状态 嘛
还有一个问题 当我仿真的时候,看到如果是左侧的P管和N管都关断,这两个管子的漏端的节点电压 是从0V开始上升 ,我可以理解为是因为 该节点电容因为上下两个管子都关断,但是还有电流存在因此开始充电 使得该节点电压上升 嘛

网友C:
下面两个nmos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同时打开和关闭的,也就是只有01和10两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面两个nmos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同时打开和关闭的,也就是只有01和10两种情况 ...

谢谢您的回复 我这里是考虑的一种特殊情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 我这里是考虑的一种特殊情况

你这种情况下做个使能电路去拉这两个节点不就好了

网友(2023-07-22):
引用 网友A:
level shifter的vin vinn一般由反相器的两端去推,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,如果出现了说明逻辑有问题。仅有pmo ...

您好,想问一下,只有一对PMOS作为latch 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,应该怎么理解?换成一堆INV作为latch 抗噪声能力强,又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请问作者弄清楚了么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我觉得你给你的vin端口加一个VCCP控制的管子就行了,VCCP断开后,它拉高Vin。

根本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