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各位大佬,poly电阻过LVS报这个错,一直没解决

楼主(2021-06-21):
(图片)

网友A:
精度放宽一点应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放宽一点应该就可以了。

请问在哪里改精度呢

网友:
搜索一下tolerance

网友:
我们有一次项目,一个二极管参数不匹配过不了lvs。和fab商量直接waive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放宽一点应该就可以了。

谢谢!确实是精度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