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滤波器中通带衰减、通带纹波的关系?

楼主(2021-06-21):
c⌒っ゚Д゚)っ通带纹波(pass band ripple)、通带衰减(pass band Atten)啥关系呢?在低通滤波器中,我的理解是,根据通带衰减确定通带拐角频率,一般为3dB,通带纹波衡量的是带内波动,一般小于1dB,但是matlab的切比雪夫

网友:
用等纹波法的话,阻带纹波和阻带衰减是-20log的关系. 通带的纹波要根据系统要求根据应用来定. 没有一概而论的. 一般论文也不会讲, 做产品的会比较讲究. 可以玩一下fdatool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