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后端中的DFT test point

楼主(2021-06-21):
请教,有些block的DFT coverage很低,只能插test point来增加测试覆盖率?原理是什么?和wrapper的关系是?wrapper是什么?

网友A:
如果block的test coverage低,首先查设计是否有缺陷,是否RTL里漏掉了某个时钟的scan mux,或是漏掉了某个reset的scan mux。 类似的RTL缺陷属于DFT DRC error,查一下综合的DFT DRC report。
提高test coverage的常用技巧是把registered outputs环回(loop back)到输入,并跟输入mux一下。 这样在scan mode/atpg mode下,原先不可控的输入也变得可控了。 为了RTL的可读性,通常scan loop back mux, scan tieoff都放在一个wrapper里。 例如,主设计是adc_dig,可以在adc_dig外面加一层adc_dig_wrapper,在这个adc_dig_wrapper里加上scan loop back mux, scan  tieoff。
这些技巧都用了,test coverage还是低于要求,可能是设计中的flop数量不够,就只能加flop了。
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,也许可供参考。
http://blog.eetop.cn/blog-1592-6946129.htm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block的test coverage低,首先查设计是否有缺陷,是否RTL里漏掉了某个时钟的scan mux,或是漏掉了某个r ...

jake,请问register output loopback是指对于analog->digital的信号用digital->analog的registet output做个scanmode的mux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jake,请问register output loopback是指对于analog->digital的信号用digital->analog的registet output ...

是的,这是经典方法。
analog->digital是不可控digital input,对test coverage影响很大。加上loop back,可提高test coverage。
可以取任何registered digital output作为loopback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这是经典方法。
analog->digital是不可控digital input,对test coverage影响很大。加上loop back ...

一个registered digital output对应一个loopback mux,还是可以一对多呢?是否可以用scan_in的数据和ana->dig的signal做mux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个registered digital output对应一个loopback mux,还是可以一对多呢?是否可以用scan_in的数据和ana- ...

一对多是完全可以的。
scan_in可控,理论上完全可以和不可控的analog->dig信号mux,实际设计中没有见到过,值得一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对多是完全可以的。
scan_in可控,理论上完全可以和不可控的analog->dig信号mux,实际设计中没有见到过 ...

Jake,那对于dig->analog signal是需要加observed points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Jake,那对于dig->analog signal是需要加observed points吗

dig->analog信号如果已经是是DFF输出就不用加了。
如果是组合逻辑输出,加个observation point可能好一些。
dig->analog信号最关键的是scan mode下的是否要tie off成0。这个一定要理解各个dig->analog信号的用处,理解analog部分对scan mode的影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ig->analog信号如果已经是是DFF输出就不用加了。
如果是组合逻辑输出,加个observation point可能好一些 ...

Jake,多谢,tie0是考虑不让模拟toggle,出于功耗考虑吧

网友(2023-07-04):
引用 网友B:
Jake,多谢,tie0是考虑不让模拟toggle,出于功耗考虑吧

不是,主要是为了防止某些ANALOG的信号变为1导致ATPG不能正常进行。比如某些PAD的输出被关闭或delay等等。。。

网友C(2025-05-09)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这是经典方法。
analog->digital是不可控digital input,对test coverage影响很大。加上loop back ...

jake佬,请问这个scan loopback mux是在rtl里添加,还是在DC做scan chain的时候添加,若DC添加 是什么命令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jake佬,请问这个scan loopback mux是在rtl里添加,还是在DC做scan chain的时候添加,若DC添加 是什么命 ...

我们在RTL里加,前人写了个脚本,自动生成的RT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