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屏蔽线

楼主(2021-06-21):
之前在反向和书上都有看到屏蔽线的问题,想请教各位一般屏蔽线是用在哪里的呢,电路的哪些模块画的时候需要屏蔽线,版图新手,望指教

网友:
敏感的重要的信号线  这些东西  一般线路会说的

网友:
哪些要加问电路

网友:
clk ref rst  还有些电压信号之类的

网友:
需要加的地方,电路上会有提示,或者直接问电路哪些需要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大家,我以为是要自己判断来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