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判断这个传输函数的初始相位

楼主(2021-06-21):
这个传输函数的初始相位有人知道是多少吗?我算出来是0°,但好像不对啊

网友A:
零点和非零极点抵消了,但是还有两个在原点的极点。
个人认为,当W=0+(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表达),那么相位就是-180

网友B:
原点只有两个极点,初始相位不就是-180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原点只有两个极点,初始相位不就是-180吗

在零点和极点互相抵消的情况下,没有初始相位,相位是震荡的。在零点比极点低的时候初始相位为-180°。
在极点比零点低的时候初始相位为180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零点和极点互相抵消的情况下,没有初始相位,相位是震荡的。在零点比极点低的时候初始相位为-180°。
...

您好,为什么是-180呢,答案就是-180,还是没听懂您的解释,还有什么情况下相位是从90°开始的?我看信号与系统有这种情况,也没看懂那个推导原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零点和非零极点抵消了,但是还有两个在原点的极点。
个人认为,当W=0+(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表达),那么相 ...

您好,能详细解释一下吗,确实是-180,万分感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能详细解释一下吗,确实是-180,万分感激

你看一下拉扎维第二版,第十章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为什么是-180呢,答案就是-180,还是没听懂您的解释,还有什么情况下相位是从90°开始的?我看信号 ...

积分器的传递函数了解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