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比较器失调校准电路使用电荷泵,不知道如何加上去

楼主(2021-06-21):
(图片)

网友:
要多加一个输入差分对
A low-noise self-calibrating dynamic comparator for high-speed ADCs
A 3.1 mW 8b 1.2 GS/s Single-Channel Asynchronous SAR ADC With Alternate Comparators for Enhanced Speed in 32 nm Digital SOI CMOS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按照您发的第一篇论文来设计的电路,但是好像还是不太明白,您能不能帮我看看哪里不对 ...

ChargePump里面的电路,以及你仿真的波形,都发一下

楼主:
passgate就是让电容CH为vcm

引用 网友A:
ChargePump里面的电路,以及你仿真的波形,都发一下

我仿真完发现enob,比起没有校准之前还变小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仿真完发现enob,比起没有校准之前还变小了

你这个电路可不是按照我发的论文(A low-noise self-calibrating dynamic comparator for high-speed ADCs)里的电路来的
首先,论文里电荷泵只在其中一边加上,另一边是直接接的偏置电压
其次,论文里没有你的passgate这个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路可不是按照我发的论文(A low-noise self-calibrating dynamic comparator for high-speed ADC ...

老师跟我说,左边的可以跟右边的一样,所以我就没有用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路可不是按照我发的论文(A low-noise self-calibrating dynamic comparator for high-speed ADC ...

我想问您一下,如果左边加电压的话,我这个电路连接应该没有错误吧,

我还想问一下,下级板采样,还需要这个电路吗

我还想问一下,下级板采样,还需要这个电路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师跟我说,左边的可以跟右边的一样,所以我就没有用电压

左右两边一样的话,保证不了共模电压稳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问您一下,如果左边加电压的话,我这个电路连接应该没有错误吧,

要去掉你的passgate这个东西
这几个开关看着像是给比较器offset校准用的,和采样没有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去掉你的passgate这个东西
这几个开关看着像是给比较器offset校准用的,和采样没有关系
...

好的  谢谢了

楼主:
1

引用 网友A:
要去掉你的passgate这个东西
这几个开关看着像是给比较器offset校准用的,和采样没有关系
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去掉你的passgate这个东西
这几个开关看着像是给比较器offset校准用的,和采样没有关系
...

你好,我想问一下,加电荷泵校准之前和加之后控制比较器的时钟是不是也要改变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如果我按照论文的电荷泵接法,最后的Vc如图所示,最后的enob还是不对,想请教您一下我问题出在哪里 ...

先讨论你的失调校准的问题。你的电压最后收敛到了大约400mV左右,这是前仿还是后仿?是不是蒙特卡洛仿真?收敛到400mV左右和校准差分对另外一边的偏置电压对的上吗?
再讨论enob的问题,从你的Vc图像上看,Vc进入稳定状态是100ns以后,你对输出信号做FFT所截取的时间段里,Vc是不是一直保持了稳定状态?
你说加了失调校准,enob还是不对,也就是说没加失调校准之前enob就一直不对。你是怎么确定enob有问题是失调造成的,而不是电路里的其他因素导致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想问一下,加电荷泵校准之前和加之后控制比较器的时钟是不是也要改变啊 ...

我不知道你的控制逻辑具体是怎么实现的。不过要做失调校准,肯定要多留出一次比较器的比较时间,对应的控制逻辑也要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知道你的控制逻辑具体是怎么实现的。不过要做失调校准,肯定要多留出一次比较器的比较时间,对应的控 ...

我说的是前仿真,enob在不加失调之前是正确的,加了失调之后enob变小了,然后加电荷泵之后enob更小了。。。。,现在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思路,我的是流水线adc,第一级比较器校准,第一级7位,首先我第一级在转换的阶段不需要校准,需要在每一个cycle的转换结束后进行校准,此时比较器的输入变成vcm,比较器的自时钟也要改变,原来只有在采样相比较器的输入才是vcm,,所以现在需要设置一个时钟来控制使得在转换完之后某一段时间,比较器的输入也是vcm。在转换结束后,因为校准,需要继续比较,我选择每个cycle校准一次也就是共模比较一次,这个时候控制比较器的时钟swclk2比较复杂,下面有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讨论你的失调校准的问题。你的电压最后收敛到了大约400mV左右,这是前仿还是后仿?是不是蒙特卡洛仿真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知道你的控制逻辑具体是怎么实现的。不过要做失调校准,肯定要多留出一次比较器的比较时间,对应的控 ...

您说的控制逻辑是指sar逻辑里面的东西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说的是前仿真,enob在不加失调之前是正确的,加了失调之后enob变小了,然后加电荷泵之后enob更小了。。 ...

我上面一共问了三段话,你只回答了我第三段话里面的问题,前两段话里的问题也请回答一下,我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帮你你的流水线ADC看样子是100M的pipeline sar对吧,级间放大器是怎么实现的,放大器的增益误差你打算怎么校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说的是前仿真,enob在不加失调之前是正确的,加了失调之后enob变小了,然后加电荷泵之后enob更小了。。 ...

我上面一共问了三段话,你只回答了我第三段话里面的问题,前两段话里的问题也请回答一下,我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帮你。你的流水线ADC看样子是100M的pipeline sar对吧,级间放大器是怎么实现的,放大器的增益误差你打算怎么校准?

网友:
请你说明一下你的这些图片都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说的控制逻辑是指sar逻辑里面的东西吗

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上面一共问了三段话,你只回答了我第三段话里面的问题,前两段话里的问题也请回答一下,我没有足够的信 ...

谢谢您的回答,我把sar逻辑里的ED信号作为校准信号,就对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答,我把sar逻辑里的ED信号作为校准信号,就对了

能帮到你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