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OTP Rom仿真

楼主(2021-06-21):
小的我已经无计可施,现在在仿真一个OTP模块,otp cell的schematic是用电阻替代的,仿真完存不住数据,问有没有人知道otp仿真的方法,我确定我输入的【使能】时序是对的】,输入的数据和地址就是dc不变的,但是输出结果却不对,是没写入还是没存住也不知道,反正在写入时,电阻(代替otp)会加高压。
otp是不是通过高压把类似电阻丝一样的器件熔断呢?
I_1是地址位

网友A:
自己搭个model仿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搭个model仿真吧

怎么搭OTP cell呢,用什么基准模型?analogLib也没有otp模型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搭OTP cell呢,用什么基准模型?analogLib也没有otp模型啊

你可以用一个压控开关接在里面去看熔断前和熔断后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