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请教各位大神,这种level shifter该如何设计?

楼主(2021-06-21):
已解决,用电容耦合的Level Shifter。

请教各位大神,对模拟电路不是很熟悉,像这种电压跨度较大的level shifter该如何设计呀?

Level Shifter

Level Shifter

网友A:
可以用电流来传。 HV域的电流传递到3.3V域

网友B:
不用电流形式的话 就得中间加几级来过渡下 即VHV ~ VHV-3.3   VHV~0   3.3~0 不知道你这个VHV多大以及管子耐压 中间你还可以再过渡

网友:
不就是3级反相器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电流来传。 HV域的电流传递到3.3V域

请问哈,有参考资料学习下么?找了一下,没找到有用的信息,可能检索词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用电流形式的话 就得中间加几级来过渡下 即VHV ~ VHV-3.3   VHV~0   3.3~0 不知道你这个VHV多大以及管子 ...

电流形式的暂时还不知道如何设计,可否给点资料学习下,或者给点关键词我搜一下?
高压的管子来过渡的话,速度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