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栅压自举开关

楼主(2021-06-21):
因为设计电路需要正负10v的输入电压,因此设计高压的栅压自举开关,VDD=15 ,VSS=-15 CLK=-15到15 VIN幅值10电路工作状态为CLK为高电平时,上面接VDD的PMOS和下面接VSS的NMOS导通,电容上下极板电压差为30v,CLK为低电平,连接vout与vin的NMOS导通,此时电容下极板电压为VIN,根据电容泵的原理,上极板电压应为30+vin。但实际仿真结果,上极板电压约为15v,下极板电压最大为6v

采用NMOS开关为上极板提供VDD时,上极板电压可以到35v,上下极板电压差保持为30,这里面是不能用上面PMOS提供VDD吗,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注意下,当CAP_TOP高于VDD的时候,PMOS的源漏区反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下,当CAP_TOP高于VDD的时候,PMOS的源漏区反转。

意思是栅压自举开关不能用PMOS给电容上极板提供电压吗,在电路仿真中没有实现PMOS漏端电压超过VDD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下,当CAP_TOP高于VDD的时候,PMOS的源漏区反转。

对于下图这种栅压自举开关,使用NMOS提供VDD,同样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把。

网友:
试试:电路上CLK和CLKN的位置对调一下。

网友B:
另外,N管的阈值是10V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栅压自举开关不能用PMOS给电容上极板提供电压吗,在电路仿真中没有实现PMOS漏端电压超过VDD很多。
...

CAP_TOP只要比VDD高0.7V,然后PMOS的源/漏和衬底的PN结就正向导通了,你这个电路的问题在于PMOS的bulk接法不对。要随时跟随最高电位。不能直接和VDD连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外,N管的阈值是10V?

因为是高压条件,采用的高压器件,同时VBS较大的情况下,阈值电压可能会到达10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P_TOP只要比VDD高0.7V,然后PMOS的源/漏和衬底的PN结就正向导通了,你这个电路的问题在于PMOS的bulk接 ...

这是按照建议把衬底接电容上极板,是整个电路的最高电位,结果是下面这种,有一个峰值在22v左右,然后迅速下降

网友:
从CAP_TOP和CAP_BOT之间的压差判断,电荷在开关切换时发生泄漏;

网友B:
开关的时机,对开关电容电路,往往是关键的;请关注。另外,其它几位同学的建议,也值得重点考虑;毕竟你的输入电压范围还是挺大的,已经接近VDD/VSS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关的时机,对开关电容电路,往往是关键的;请关注。另外,其它几位同学的建议,也值得重点考虑;毕竟你的 ...

因为我做的栅压自举电路就是电容上极板电压上不去,所以这里这是简单的对电容进行测试,开关时序较为简单。

网友(2022-05-20):
请问楼主贴上来的仿真结果是正确的吗?为什么我只看到了你的栅压自举开关的采样特性,没有看到保持特性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