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26V-36V变化的电源(1kHZ)下,设计一个LDO产生5V电压

楼主(2021-06-21):
电源电压变化时,带隙基准的输出发生跳变,怎么减小带隙基准的过冲?谢谢

从上到下分别为,高压预调输出,带隙输出,ldo输出

从上到下分别为,高压预调输出,带隙输出,ldo输出

网友:
电源跳变多快呢?

楼主:
电源大概是1KHZ,仿真的时候,我设置成了100k

网友:
电源跳变26V-36V-26V上升下降沿你设置的是多少,一般电源跳变速度是比较慢的,10us左右算是典型情况,你要确定好电源跳变的最快摆率,(你这个电源摆幅有10V,应该不会出现很快的跳变,具体要依据应用情况)这点很重要,决定你的设计走向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大佬,我把上升、下降时间调到10u之后,带隙和LDO的瞬态仿真输出如下图所示,请问这些波动是正常的吗?如果想获得更高频电源下的稳定输出,是要继续提高PSRR嘛?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