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以太网udp实验网络调试助手发不出数据

楼主(2021-06-21):
已经建立连接了并且将开发板的mac地址和ip地址绑定了起来,
但是我使用网口调试助手时就会显示
send to () failed the network cannot be reached from this host at this time

这是为什么呢,
也不是串口被占用了
这里就是网络调试助手这个的啊。
到底是因为哪里导致这个发不出去呢??

网友A:
你发送数据的时候,用工具(比如wireshark)抓取下电脑端的数据,udp通信的过程应该是先arp建立连接,然后再发送数据,如果没有建立连接,调试工具会认为目的地址不可达,然后关闭发送功能,就什么数据都没有了。
另外,建议你用组播ip发送数据,看看mac端能否收到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发送数据的时候,用工具(比如wireshark)抓取下电脑端的数据,udp通信的过程应该是先arp建立连接,然后 ...

我用arp建立连接的时候,板子向电脑发送arp包电脑可以收到,但是电脑向板子发送arp包的时候板子收不到,请问这个跟板子的mac地址有关系吗,就是说板子的mac地址是不是固定的,不可以自己来设定的?或者说是我的rx模块写的有问题?求助大佬。。

楼主:
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,就是发出去的包都是错误的。
这个是为什么呢??

楼主:
这是为什么呢????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arp建立连接的时候,板子向电脑发送arp包电脑可以收到,但是电脑向板子发送arp包的时候板子收不到, ...

建议你检查下phy和mac的寄存器配置,包括各种mac地址,ip地址,以及过滤表设置,板子的mac和ip在测试学习阶段可以设成保留地址以外的任意值(个人认为),至于你发出的网络包显示错误问题,建议你仔细看看网络包的各字段含义,然后确保你发送给mac核的网络包符合标准,我参考的是RFC894这个标准。

网友(2023-07-27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,谢谢!

网友(2023-12-14):
本地地址和目的地址不在一个子网,ip第三个字节不一样,一个是255,一个是0